楼主(2017-03-05):
如题,请坛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现象,威纶通的有两种软件哦,你都试了?

网友B:
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楼主:
我用的是EasyBuilder Pro,

楼主:
官网下载的程序,用的是EasyBuilder Pro,每次都提示这样的错误,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
1  确定自己的版本是不是太低了
2  确定要打开的文件用哪一个软件
3  反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编译之后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