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这个是恒水位供水,用的是PID调节,现在的效果就如图片的一样,在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水位刹不住车,有过冲的现像,请教应该调节哪个参数避免过冲?或者让过冲减小一点也行

网友A:
什么行业,对水位要求这么高

网友B:
适当减小比例项,增加微分项。只能试着调了

网友C:
用模糊控制吧

网友D:
PID控制参数还是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当减小比例项,增加微分项。只能试着调了
如果只用PI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模糊控制吧
如何启动模糊控制?三菱FX3U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控制参数还是没有调好
只用PI能不能做到?

网友E:
先定下一个小目标

网友F:
估计是P值不合适吧

网友G:
控水位用PI就行了,从提供的曲线看还是控得可以的,只是超调量有点大(也只是说有水满出了),可试把比例增益减少和加大积分时间,使调节力度有所下降来减少过冲,怕水再满出来,可考虑把给定水位设定低点。

网友H:
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个了,不会……!

网友I:
PID的作用,D是解决欠阻尼问题的。也就是通过加大D的作用,使调节器呈现过阻尼特性。而过阻尼就是不超调的特性,但达到设定值的时间要比超调特性的欠阻尼要长。
楼主可以参看一下日本富士温控制,或欧姆龙温控器的说明书,就能了解PID调节作用的一二了。在网上,这样的说明书很多。也可以参考教科书的相关章节。
如果只用PI调节器,不用D,那必须要在给定通道加入前馈的微分补偿才能实现调节器的过阻尼特性。道理和PID运算相同。
综上,如果想做到系统不超调,D的微分分量不可或缺。

网友J:
是调节阀控制还是用变频器来控制水位?都有区别的,信号与开度执行起来有个滞后

网友I:
如果是变频器控制,也许倒好办了。因为,内置的控制器有抑制超调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当减小比例项,增加微分项。只能试着调了
如果只用PI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只用PI也是可以的,不过很难调到你的要求。你可以加个延时步骤,在早晨刚启动时先把给定值减去一个值,等水位稳定后在分几次延时到达你要的设定值。
用启动的上升沿触发降低给定值,降低多少由超调量决定,水位达到降低后给定的水位稍作延时在逐渐恢复到设定值。人位干预一下,PID在刚启动时都有超调量,要不然就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水位用PI就行了,从提供的曲线看还是控得可以的,只是超调量有点大(也只是说有水满出了),可试把比例增益减少和加大积分时间,使调节力度有所下降来减少过冲,怕水再满出来,可考虑把给定水位设定低点。
曲线是我手画的,实际上有一点偏差,不过可以接受。我想做到可以快速达到设定水位,又不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I:
PID的作用,D是解决欠阻尼问题的。也就是通过加大D的作用,使调节器呈现过阻尼特性。而过阻尼就是不超调的特性,但达到设定值的时间要比超调特性的欠阻尼要长。
楼主可以参看一下日本富士温控制,或欧姆龙温控器的说明书,就能了解PID调节作用的一二了。在网上,这样的说明书很多。也可以参考教科书的相关章节。
如果只用PI调节器,不用D,那必须要在给定通道加入前馈的微分补偿才能实现调节器的过阻尼特性。道理和PID运算相同。
综上,如果想做到系统不超调,D的微分分量不可或缺。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调节阀控制还是用变频器来控制水位?都有区别的,信号与开度执行起来有个滞后
是控制变频器,变频器与探头有一定的距离,启动后要等两秒左右才看到水位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当减小比例项,增加微分项。只能试着调了
如果只用PI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只用PI也是可以的,不过很难调到你的要求。你可以加个延时步骤,在早晨刚启动时先把给定值减去一个值,等水位稳定后在分几次延时到达你要的设定值。
用启动的上升沿触发降低给定值,降低多少由超调量决定,水位达到降低后给定的水位稍作延时在逐渐恢复到设定值。人位干预一下,PID在刚启动时都有超调量,要不然就太慢了

我想做到可以快速达到设定水位,又不过冲

网友I:
回复 楼主:
如果变频器有PID微调功能,那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激活,先设定水位的70%-80%左右,等待实际值接近设定值以后,再用微调功能接近100%水位值。这样会更稳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当减小比例项,增加微分项。只能试着调了
如果只用PI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只用PI也是可以的,不过很难调到你的要求。你可以加个延时步骤,在早晨刚启动时先把给定值减去一个值,等水位稳定后在分几次延时到达你要的设定值。
用启动的上升沿触发降低给定值,降低多少由超调量决定,水位达到降低后给定的水位稍作延时在逐渐恢复到设定值。人位干预一下,PID在刚启动时都有超调量,要不然就太慢了

我想做到可以快速达到设定水位,又不过冲
这样并不会降低速度,速度好肯定就会过冲,等不过冲了速度肯定就很慢了。所以最开始保证速度,为防止过冲把给定降低点,等快稳定了在微调。

楼上的版主的意思和我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