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串口测试能正常接收到数据,但是运行画面数据不对

楼主(2017-03-05):
串口测试能得到正常数据如图
但是在运行画面中数据和串口的数据显示的不一样 运行画面3个数据 分别连接了3个变量按照串口测试 折个变量数值应该是不一样的 但是运行画面显示的都是一样的数据(后面剂量率 应该是计数率数值的四舍五入了)
其中变量定义
动画联接
对了 驱动是我自己改的 求问这事什么情况 是驱动问题还是工程开发上的问题 先谢了 仅有的5分希望能有大神仗义相助

网友A:
改个变量名字刷新一下试试,画面定义和显示也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多谢您的热心指导,我根据您的方法试了一下
改了个名字 (删除原变量的动画连接 数据词典删除变量,再重新建变量和连接) 结果还是一样
另外您说的画面定义和显示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把下面两个模拟值输出链接小数位设为5 (这两个是FLOAT数据) 运行 结果仍然是09 后面没有小数位,这个应该是说明前面我提到的是第一个数据的四舍五入的结论是错的
然后再把采集时间改了一个 之前3个数据都是1秒 原来的数据( 8.888 / 09 / 09)
现在改了其中第三个 结果是第一个正确没问题 第二个仍然是9 第三个改了采集时间的那个数据显示为0 J结果为 (8.888 /09 /00 )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不知道您对这种问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网友B:
是什么协议?自己写的驱动?

网友C:
把地址改一下?

网友A:
显示的位数和定义的不一样.就是去整,后面有小数位也是要显示0.000这样的.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比如通讯慢?
没有改英文变量名试试?
信息窗口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过之后的就是英文名 不行
我查了查资料 上面说 可能是FLOAT 数据 没有使用间隔地址 我目前定义变量都是连续的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另外运行一下 看看驱动里面的状态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的热心建议
我地址对应的都是设备参数编号 设备编号 是连续的 要改的话 等我再改改 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我自己写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串口数据读和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我自己写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串口数据读和写
方便的话把驱动和测试工程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您的热心
驱动是我  根据3.0开发包 写的
发出来倒是方便  您指的是  驱动是源代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程序代码的话    我要时间会写一个说明  再到驱动程序里写一下注释

网友D:
设置小数点位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的热心
驱动是我  根据3.0开发包 写的
发出来倒是方便  您指的是  驱动是源代码么
不用驱动源代码,就要可以安装到组态软件上的驱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观察了一下驱动调用过程中的运行状态   确定是里面有一个小问题   之前认为串口测试对驱动就没问题  所以以为是工程设置问题
我要先改一下驱动代码     后面如果驱动没问题工程运行有问题的话  再向您讨教
在此先多谢您的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观察了一下驱动调用过程中的运行状态   确定是里面有一个小问题   之前认为串口测试正确驱动就没问题  所以以为是工程设置问题
我要先改一下驱动代码     后面如果驱动没问题工程运行有问题的话  再向您讨教
在此先多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E:
我理解的是你更改一下最大值和最大原始值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 多谢您的热心建议 是我的驱动有问题  已经改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