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各类电容在电子电路的中的重要性,举例子说明这一处为什么要加电容?

楼主(2017-03-05):
一起讨论,快乐成长。

网友A:
起尖峰滤波运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有一些起滤波作用。其他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
这个估计几天都说不完。前天刚看的,三极管多级放大电路间可以用电容做耦合。

网友D:
隔直通交,储能

网友E:
单独讨论在工控电路上的应用都很多种了,比如开关按钮,交流线圈,继电器等等,电子电路那更是宽广。

网友F:
主要就是防冲击

网友G:
几位已经提到的,有滤波、延时、耦合、储能,还有吸收等,根据其特性使用。

网友H:
电解电容储能,那几个都是高频滤波的吧。

网友I:
还有陶瓷电容用于高频滤波。

网友J:
移相,自举

网友K:
电解电容储能,RC滤波,单向电机的移响,放大电路的耦合,消除共模差模干扰

网友L:
电容种类不同,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在电子电路中少不了的。

网友M: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一- -旁路
  用于旁路电路中的电容叫做旁路电容,用于向本地器件提供能量,使稳压器输出均匀化,降低负载的需求,尽量减少阻抗,滤除输入信号的干扰。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二- -去耦
  用于去耦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去耦电容,多用于多级放大器的直流电压供给电路中,以消除每级放大器间的耦合干扰,滤除输出信号的干扰。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三- -中和
  用于中和电路中的电容叫做中和电容,多用于收音机中高频放大器、电视机高频放大器中,以消除自激振荡现象。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四- -耦合
  用于耦合电路中的电容叫做耦合电容,多用于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以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起到的是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五- -定时
  用于定时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定时电容,用于控制时间常数的大小,从而实现对电容充放电时间的控制。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六- -滤波
  用于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叫做滤波电容,多用于各类滤波器中,以去除一定频段内的信号。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七- -高频消振
  用于高频消振电路中的电容叫做高频消振电容,多用于音频负反馈放大器中,以消除放大器可能出现的高频啸叫现象。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八- -补偿
  用于补偿电路中的电容叫做补偿电容,多用于卡座的高低音补偿电路中,以提升放音信号中的高低频信号。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九- -积分

  用于积分电路中的电容叫做积分电容,多用于电势场扫描的同步分离电路中,以从场复合同步信号中分离出场同步信号。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十- -微分
  用于微分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微分电容,多用于触发器电路中,以从各类信号中得到尖顶触发信号。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十一- -自举

  用于自举电路中的电容叫做自举电容,多用于OTL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级电路中,以通过正反馈的方式少量提升信号的正半周幅度。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十二- -分频
  用于分频电路中的电容叫做分频电容,多用于音响的扬声器分频电路中,以使得各频段扬声器工作在各自相应频段。

网友N:
还有升压和无功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