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修了一个台达的Cp2000型37KW原因是U相上桥驱动坏了,换了驱动后试机正常,电流三相基本平衡,在停车情况下用指针表测三相输出对母线的正负两极直流电压,Uv两相都没有,W相对正有12v,对负也是12v,好像它正负电压的地了呢?师傅些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不是试机已经正常了吗?是不是这个是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试机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就是在停机的情况下量的,只有w相有这种现象,在运行情况三相电压也是平衡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U V W 外围电路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两相用来做电压检测了。

网友B:
看的不是很理解!

楼主:
双面电路底下一层看不到,想看下面的电路拆得多一体模块的没拆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面电路底下一层看不到,想看下面的电路拆得多一体模块的没拆下看
直接测阻值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是是停机时用直流制动了。

楼主:
停机直流制动,它对主直流正极有电压,然后对换表笔黑的接在主负极上红的接W相也有电压呢,但电压不高10多V

网友E:
万用表该换电池了

网友F:
停机测量没有意义

楼主:
先交用户上机用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