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5):
我公司一台云南数控车床在高速档车头经常闷车,低速档正常。是三菱E60C系统。
机械方面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电器方面可能存在哪几个方面问题。

网友A:
高速闷车是什么现象。

网友B:
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速时单边吃30丝负载车头就停下

网友C:
是变频控制还是双速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变频控制

网友D:
主轴发热吗?是不是主轴温度过高抱死了?高速具体是多高速度?

网友E:
主要看主轴有没问题,闷车有时很可怕的

网友F:
建议检查三角带是不是松了

网友G:
闷车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H:
8楼言之有理

网友I:
是不是操作工在高速档时,用的转速低,并且吃大刀了?

网友J:
如果8楼说的问题没有确认的话就有点不应该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不是主轴温度过高抱死。是操作工设置高转速与吃刀量关系,换个操作工就解决问题

网友K:
楼主,闷车指的什么现象

网友L:
驱动有报警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不是主轴温度过高抱死。是操作工设置高转速与吃刀量关系,换个操作工就解决问题
原来是加工工艺问题啊!

网友N:
遇到问题老板也会考虑换人而不是换机器

网友O:
变频设置问题或者缺油卡死。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