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缺少硬件?

楼主(2017-03-06):
以前用的是三菱的系统,近期在开始开发了一套通用多机型的程序,请大家说下SMART200 的PLC,允许缺少硬件组态不报错吗,比如我简单的机型用不着加几个IO扩展,但程序是通用多机型的,这样由于缺少硬件,PLC运行的话不会报错吧,大家说说看

网友A:
这个好像说的是编程的时候没组态硬件,也可以编译吧。

网友B:
不需要组态

网友C:
什么是“一套通用多机型的程序”?市面上所有不同品牌的PLC控制器都可以使用?AB、富士、西门子、施耐德、三菱、信捷、台达都可以下载相同的源程序文件?

网友D:
s7-200的是不需要组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一套通用多机型的程序”?市面上所有不同品牌的PLC控制器都可以使用?AB、富士、西门子、施耐德、三菱、信捷、台达都可以下载相同的源程序文件?
哪有那么牛X,就一个品牌;简单机型比复杂机型少一些功能,程序就用复杂机型的程序
施耐德M241的可以运行,但是指示灯Error会亮

网友F:
200系列不需要组态硬件,300、1200、1500组态好硬件不使用的话系统会报错但是能运行,也可以在程序里边关闭某几个硬件的组态使它不报错

网友G:
选中允许缺少硬件就可以

网友H:
s7-200系列不需要组态硬件,其它的要组态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整一个带很多模块的程序
然后有些系统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模块
但是程序还是用一个,是这意思吧!

网友J:
和我们的情况一样,s7-1200/1500/200smart都必须组态,但前两种有组态控制可解决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