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lc通讯协议?

楼主(2017-03-06):
我是一名大四学生,因为在做毕业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以西门子的plc为例,其支持的协议有PPI、MPI、PROFBUS 等。在Labview中实现串口通讯可以有两种方法:利用VISA或者使用标准的串口通讯函数。在labview和plc的通讯过程中需不需要遵守plc的通讯协议呢,如果遵守应该是遵守那一个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大四学生,因为在做毕业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以西门子的plc为例,其支持的协议有PPI、MPI、PROFBUS 等。在Labview中实现串口通讯可以有两种方法:利用VISA或者使用标准的串口通讯函数。在labview和plc的通讯过程中需不需要遵守plc的通讯协议呢,如果遵守应该是遵守那一个协议?
所有的硬件通讯,都要遵守硬件制造商设定的通讯端口数据传输格式来传输数据。

比如硬件制造商规定了这个通讯端口的数据传输格式是RS485类型,就必须遵守硬件制造商的规定,采用硬件制造商设定好的数据传输格式来编制数据通讯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大四学生,因为在做毕业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以西门子的plc为例,其支持的协议有PPI、MPI、PROFBUS 等。在Labview中实现串口通讯可以有两种方法:利用VISA或者使用标准的串口通讯函数。在labview和plc的通讯过程中需不需要遵守plc的通讯协议呢,如果遵守应该是遵守那一个协议?
还是PPI吧!MPI和PROFIBUS估计搞不定的!

网友C:
毕业设计最好还是搞简单的协议,就做MODBUS协议吧。LABVIEW的MODBUS协议例子,估计还好找一些。

网友D:
当然要根据协议来 要不都没法通讯

网友E:
觉得还是要遵从PLC这边协议

网友F:
modbus好弄一些

网友G:
肯定要按PLC的来、不然就只有用自由通讯协义(自定义协义PLC需程序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大四学生,因为在做毕业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以西门子的plc为例,其支持的协议有PPI、MPI、PROFBUS 等。在Labview中实现串口通讯可以有两种方法:利用VISA或者使用标准的串口通讯函数。在labview和plc的通讯过程中需不需要遵守plc的通讯协议呢,如果遵守应该是遵守那一个协议?
PPI我搞过!

网友H:
硬件都有支持的协议用于写通信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你:
再者像RS232C这种通信接口是不是就是等同于通信协议?
还有我看书本上写的认R232C已经是一EIA1962年公布的标准化接口,它是一种协议标准,那么它就应该是所有的PLC厂家所遵守的,所以问题来了,对于西门子他有自己的通信协议比如说PROFIBUS PPI PID 这些和RS232C或者RS422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各位大神我用的是三菱PLC的编程口协议

网友I(2019-03-05):
你熟悉哪个协议,市场目前常用的协议最多的是哪个,选这个就算有问题也好找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