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6):
这几个符号都是在电路图上看到的,每个符号代表的具体意思不知道!比如第一个只知道是开关,不像是液位,也不是手动的,具体叫什么开关不太清楚,查了国家标准也没查到!麻烦知道的坛友解惑,谢谢!

楼主:
符号图片补上!

网友A:
如果图纸上有元件型号,则可以对照;有文字说明的则可参照,例如蜂鸣器。

楼主:
第二个蜂鸣器是有注释的,第五个电缆也是有注释的,其他三个在国标里面叫什么,还不知道!

网友B:
第三个是带锁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锁按钮吗?

网友C:
可以可以到现场看看实物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没实物可看啊,就一套电路图,注释也很少,BOM清单也没有!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觉是,他这个不是国标的图,可能是符合CE标准的。

网友D:
并没有规定电气文字符号或图形符号一定用国家标准,国标对这一块的要求好像是推荐性的,一般企业根据GB制定企业标准

楼主:
图纸确实是欧洲那边的!第一个和第四个知道是什么不?我看国标上的滚动开关有点像但是又不确定!

网友E:
第一个像行程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不是行程开关!

网友F:
既然有BOM清单,那么久不可能少,除非BOM清单做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有一份图纸,其他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是BOM清单了!

网友G:
这不是国内的,是德国标准吧!
第二个是沉落式安装的蜂鸣器
1,3,4是开关图,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图5是专用数据通讯电缆

网友H:
第三个应该是自锁按钮

网友I:
估计是厂家自己做的图库,不完全像欧洲的也不完全国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图纸是芬兰的一家公司的,具体是什么标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