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6):
各位大师,今天有这么个情况,以前给一个客户做的一个电加热的水箱,前段时间运行很正常,昨天在开始加热的时候接触器不停的跳一会吸合一会断开。还以为是温控器或者接触器坏了。今天带上了配件去,检查了一下给个器件没有烧焦的痕迹。换上温控器结果一样。然后换上接触器还是一样。当时就有点搞不明白了。最后问了一下操作的工人。问他使用的情况,他说什么东西都没动过。这下我就不明白了。简单的一个温控加热怎么会这样勒!!!。最后工人说了一个情况说是零线好像重新接过。然后就这个样子了,我立即到他们的配电箱打开看。发现他们是三相五线的。其中零线和底线分别都有线引出来。我们这个控制箱的零线是接在其中一个接线端子上的。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零线换到了另一个接线端子上。通电以后故障排除。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问下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零线有虚接?

网友B:
电压不足吧,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C:
应该是端子那里解除不良了

网友D:
你拆动原接线螺丝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是紧固的,还是松动的呢?

网友E:
线接触不好或者说一开始的那个端子的另一头没接

网友F: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良,造成电压不够的后果。

网友G:
零线接触不良,接触器工作不行……

网友H:
接触不良.

网友I:
零线 地线换错了啊

网友J:
看现象,也认为首先可考虑接触不良;如果问题已解决,则是在改接端子时,消除了故障。

网友K:
应该是零线和地线接错了

网友L:
这种情况我见过 ,我认为2种可能
1  线路有一相虚接,是通时不通
2  线圈电压不够  电压时高时低
 求大神点评!

网友M:
之前也遇见过一样的问题,接触器不停的吸合断开,但不是线路的问题。
后来查了温控器型号 更改了控制方式 将PID控制变为开关控制 问题就解决了,也是不明白为什么PID控制导致接触器不停吸合断开

网友N:
接触不良造成电压降低

网友O:
零线与地线就是两个概念,不能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现象,也认为首先可考虑接触不良;如果问题已解决,则是在改接端子时,消除了故障。
但是我用螺丝刀拆的时候感觉还是挺牢固的。

网友P:
我的分析是电压不足导致的线圈不能继续吸合导致断开。
断开后电压又上去了,线圈又开始吸合,一吸合又导致电压下降线圈又要断开了!

网友Q:
和我一样不爱带万用表!表情靠猜

网友R:
怀疑热电偶位置问题,检查是否离电热管太近?

网友S:
这情况遇过,应该某处零线接头松动,接触器吸合震动又断开
从你把零线换到另一个接线柱就可以用,接触不好在控制箱外,你虽然换个接线柱就可以,但没确认是接在地线还是零线上,接零虽然一样可以用,但存在不规范,安全隐窜

网友T:
零线没接好还是零地接反了?

网友U:
原来的接线端子与零线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V:
零线线路存在接触不好,用万用表测量下,这种故障最好测量下线路电流,就能发现虚接点...

网友W:
零线和地线接错了,之前遇到过一个厂家零线和地线接错了,然后~~~通电前提前发现问题,并予解决。

网友X:
我也认为电压不够或者是电压太高

网友Y:
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Z: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电压不稳定。

网友AA:
看样子是零线和地线搞错了!

网友AB:
另外一个接线端子能确定是做什么的吗?怎么感觉有点冒险啊

网友AC:
其实 在接触器吸合不实的时候楼主可以拿万用表测量一下线圈电压,然后再测你零线和线圈火的电压,来判断是否松动。

网友Q:
回复 网友M:
pid参数设置问题吧!

网友AD:
零线与地线,不能接错。

网友AE:
零线接到地线上去了?三相五线制是零线接零线,地线接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