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06):
要成功替换原生产设备上的故障变频器,比如上位机控制或者传感器控制的机子,在不知原故障变频器的设置内容端子功能和段速频率等信息的情况下,如何替换?需要具备哪些技能?谢谢指教!

网友A:
多数不用看原来的设置吧。根据控制方式与现场情况设置,
少数机器设置比较麻烦的,如多机同步的可以先将设置备份。

网友B:
呵呵;先搞清控制方式,如果是用通讯的方式控制,那你换基它的变频器需要的技术含量就高了;

网友C:
先把整台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的结构图和原理图绘制出来,或者翻阅设备的购买资料,寻找关于电气线路的部分。
其实,在没有任何资料的前提下,依然可以根据设备的生产动作的工艺流程,判断出变频器的大概电气参数,但是需要极其丰富的设备维护经验,和对原设备的控制原理非常了解和熟悉。

楼主:
可不可以根据原故障变频器的端子功能,大致弄清楚比如频率给定方式和启停方式,多段速端子和大概频率,感觉没把握,怕到时候修不好别人设备还耽误别人时间,很纠结

网友B:
呵呵;担心技术不过关那就买同品牌/同型号的,参数照原来的抄进去,线一样接就行了;

网友C:
估计原变频器挂了,对吧,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拆卸变频器本机出来,送修。而不是立马想到市场上采购新款的变频器,虽说公司的采购员有时候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样把参数抄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把参数抄出来?
首先,变频器还能通电运行,然后翻阅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手册,用变频器的本机操作面板,进入变频器的系统设置参数菜单,对照手册,逐一记录在手册上。

网友B:
先把你用的变频器品牌/型号报上来;
有些高端的面板带COPY功能的,参数可以直接COPY;
没有这功能的话就只能对照一个个设置了,前提是你有故障的那台能显示;

网友D: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E:
照回答,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的耐心指教,变频器是日立sj300,7.5kw,正在一项项的抄内容,从A001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在鼓捣中

网友F:
   在众多高手的指导下,相信朋友能够搞定的。

网友G:
同型号更换直接考虑数据复制,不同型号就要根据工况来考虑,有通讯的数据设置就会比较麻烦

网友G:
你这个日立的早期很多人用,数据方式和三菱类似

网友H:
买个同品牌同型号的变频器,主板没坏的话,把主板互换不就好了,多简单的事

网友I:
最好还是控制摸透了再说,之后根据控制要求,可以更换不同的品牌的

网友J:
看看现场的工艺要求,在看看原来变频器的接线端子。

网友K:
要换的话首先把你说的,“不知道原变频器参数”的前提,和外部接线搞知道;其次象3楼师傅说的,把工艺研究透,上位plc或者pc机怎么控制的,如果走通讯,就把跟你新换上去的变频的通讯协议搞清楚,还有跟老变频的通讯协议搞清楚,反正不改上位机程序是不行的。没有通讯的话也麻烦,你要搞清楚工艺流程,每根线都要知道干什么用的,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停,自锁信号还是点动信号,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模拟的还是数字的,运气好的话,6个小时能解决,运气不好的话,就算现场经验丰富的师傅搞2天搞不出来也不稀罕。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指教!换了一台二手上去,幸好涉及功能不是很多,就只有端子启停,模拟量给定,4段速,还有故障开关输出,把原机器参数记下后一一重新设定。就是模拟量不一致搞了半天,原机应该是80HZ时主轴400转,可是换的机子75.96HZ,387转,两台机子对电流4_20mA的认定不一致,书都翻乱了,呵呵,满头大汗,幸好对方说没事将就算了。第一次实操,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K:
不错,不错,确实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