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模屏选型

楼主(2017-03-06):
请教大师们用s7-200plc做控制用eb8000触模屏可以吗。触模屏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师们用s7-200plc做控制用eb8000触模屏可以吗。触模屏多少钱。
EB8000是触摸屏的画面编程软件的名称,该编程软件对应的触摸屏硬件型号为:MT/TK机型,可以搭配西门子S7-200的PLC控制器制作电控系统。
另外触摸屏的询价,请联系本地的工控配件实体店销售商获得,或者直接上淘宝询价。

网友B:
价格直接与当地代理商联系;
威纶的屏都可以支持S7-200;

网友C:
楼主EB8000 是威纶一个编辑软件 ,威纶触摸屏可以支持西门子。 最便宜的是  经济型TK系列  标准型MT系列 高端EMT
我公司一般用TK系列,好一点用MT系列。我们老板说MT系列比TK系列贵两百多,现在TK系列感觉开机慢,反应慢,我老板决定以后买MT系列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哥们,这是触摸屏编程软件

网友E:
便宜的几百块钱

网友F:
支持西门子200的
正常价格不贵
你们买的话有没有别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G:
用TK6070iP型号价格在500元左右,使用的软件是EB8000。

网友H:
威纶现在用的到时不少
价格也还实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威纶现在用的到时不少
价格也还实惠!
威纶的屏,价格很便宜了。

网友J:
买MT6103I的就好

网友K:
刚看到第一眼,EB的触摸屏,懵了一下

网友L:
主要是根据需要的功能、使用要求等选型

网友M:
可以,我们200的也有配威伦的屏。

网友N:
我选了维纶的两块屏了,运行还行,价格比较实惠

网友O:
维纶的可以

网友I:
威纶TK系列的便宜

网友P:
兄弟啊,最少你也大概确定一下屏的尺寸吧,屏大和屏小价格差别大了,维纶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