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6):
今天维修一台fx2n plc,上电后cpu故障灯亮,与电脑连接,一只提示通信不上,串口设置没问题,cpu电源5v正常,请问各位大神,通信不上还有可能硬件时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送修或换CPU板;

网友B:
有没有串口芯片

网友C:
板子挂了的可能大些
有遇到过干扰也出现cpu故障灯亮,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网友D:
估计没有修复价值了。

网友E:
通讯口挂了,自己修或送修。

网友F:
估计是挂了 送修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最后把复位芯片和晶振换了,问题还是依旧,应该是cpu坏了,没有可用的cpu换,放弃了

网友G:
2N的该淘汰了,换3U/3G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