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6):
看图说话,控制面板打开也是这样。。之前用着没有问题。现在变成这样了。。和PLC无法通讯。。

楼主:
我重新装了,micro/win也不行。。现在电脑里装了wincc还有300的编程软件。。

网友A:
装了几次了,还没有 遇到 这样的情况 。

楼主:
现在把200…300的编程软件都重装一次看行不行。

网友B:
应该不要跟wincc混装,我每次装完wincc都会有问题

网友C:
记得这些软件安装有先后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这些软件安装有先后顺序
是的,最先装的是200然后300和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几次了,还没有 遇到 这样的情况 。
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是不是系统问题,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系统问题,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要是重装系统的话,所有软件都要重装。。。

网友E:
把西门子这几个软件都重新安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西门子这几个软件都重新安装下
重装了两个都不行。

网友F:
你是不是64位的系统呢,MICRO可不支持哦

楼主:
正在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64位的系统呢,MICRO可不支持哦
32,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