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温度

楼主(2017-03-06):
箱式变压器的资料还没找到,箱变的高压室里有两块不一样的温度表,不知它们的测点分别是哪里 ?读法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一块温度表,如下图:

网友A:
上图红线是上限温度指示值,下图到红线就起保护了

网友B:
上下限,和电压力表差不多。

网友C:
变压器应当有一块,另外的不好猜。

网友D:
应该都是变压器油温,大的是控制,报警 跳车。
小的是指示。
我说的仅供参考。
还是看说明书稳妥。

网友E:
小的可能是测器身温度的,大的是测油箱温度的

网友F:
你都舍不得把全景图拍出来
光看表谁知道!
原厂人员或者接触过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的可能是测器身温度的,大的是测油箱温度的
感觉很有道理 !

网友G:
我们使用的是干式箱变,安装的变压器温控仪直接显示三相线包的温度,设有自动启动冷却风机以及具有超温报警、跳闸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使用的是干式箱变,安装的变压器温控仪直接显示三相线包的温度,设有自动启动冷却风机以及具有超温报警、跳闸功能。
这种油浸式变压器安装BWY型温控仪输出控制什么呢?显然变压器里没有安装风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的可能是测器身温度的,大的是测油箱温度的

嗯 ,差不多吧,还可能BWS是测量油温的,BWY型温控仪是测量变压器绕组的温度的。

网友H:
这仪表看起来好清晰,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仪表看起来好清晰,做工不错。

BWS型的温度计好像是只用来显示的,没有输出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