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6):
Fx3u的示教编程思路是怎样的,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PLC+触摸屏不好做,建议放弃,改用专业的运动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触摸屏不好做,建议放弃,改用专业的运动控制系统。
应该可以做的吧,沒做过这方面的程序,无论pLC或是运动控制器,编程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B:
PLC编程不好做    当你用了运控系统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有点难啊!编一个固定的运动程序简单,如果你要做一个示教编程太难了。有太多种可能,不过难归难,用PLC是可以做出来的,楼主加油!

网友D:
这个可以做的,以前听公司大神说过,不过特别难做!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有点难啊!编一个固定的运动程序简单,如果你要做一个示教编程太难了。有太多种可能,不过难归难,用PLC是可以做出来的,楼主加油!
我认为一定可以做出来,当然是一些简单的示教功能,如果知道思路,应该不难,只是我对pLC认识还不够。

网友E:
所谓的“示教”只不过是读当前坐标值而已,没啥问题。

网友F:
如7楼所说,只是读取各个轴的当前坐标值,将当前值存在对应DB中即可。

首先对好零点,然后手动控制对应的轴到所需位置点,按一个按钮,将此时两个轴的位置点保存起来。然后重复此动作。

运行时,从第一个位置顺序执行。

楼主:
感谢7楼8楼老师的不吝赐教,我试了下,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7楼所说,只是读取各个轴的当前坐标值,将当前值存在对应DB中即可。

首先对好零点,然后手动控制对应的轴到所需位置点,按一个按钮,将此时两个轴的位置点保存起来。然后重复此动作。

运行时,从第一个位置顺序执行。
看过你在机器人论坛的贴,非常的佩服,有个问题不解,机器人与pLc控制的机械装置在硬件上和控制原理上有何不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7楼所说,只是读取各个轴的当前坐标值,将当前值存在对应DB中即可。

首先对好零点,然后手动控制对应的轴到所需位置点,按一个按钮,将此时两个轴的位置点保存起来。然后重复此动作。

运行时,从第一个位置顺序执行。
看过你在机器人论坛的贴,非常的佩服,有个问题不解,机器人与pLc控制的机械装置在硬件上和控制原理上有何不同?

汗颜,我们是团队一起做的,并不全是我个人能力完成所有项目。

就目前来说,机器人与PLC控制的机械装置,在硬件上来说,6轴机器人本体是串联型的,PLC控制的机械结构有很多类型,机械结构可以完全独立。外部结构而言(比如夹爪之类)是一样的。

控制原理上,机器人除了位置控制外,还有位姿控制。因为空间中的一个点,对应的位姿是有非常多的。而目前PLC控制的机构结构大部分是用于位置控制的场合。机器人的柔性大很多。

机器人控制,一切基于座标。抛开机器人实体,同样的一段程序,机器人控制系统根据不同的DH参数,决定了不同的轨迹。机器人控制系统可以同时支持24个轴的联动。PLC控制,目前大部分是基于各个轴的距离(没有位姿),实现两轴或是三轴的联动。

个人感觉将来的方向将是机器人与数控统一平台。

网友G:
plc做施教,难度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7楼所说,只是读取各个轴的当前坐标值,将当前值存在对应DB中即可。

首先对好零点,然后手动控制对应的轴到所需位置点,按一个按钮,将此时两个轴的位置点保存起来。然后重复此动作。

运行时,从第一个位置顺序执行。
看过你在机器人论坛的贴,非常的佩服,有个问题不解,机器人与pLc控制的机械装置在硬件上和控制原理上有何不同?
机器人系统的组成,都是专用控制器+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软件实现的。
而PLC控制装置,大多数只是一台PLC控制器+PLC执行程序实现的,顶多加装一台人机交互式操作界面。

两者的区别,主要就是机器人有专用的操作系统,比如WINCE系统,而PLC不需要操作系统,只需要硬件+PLC编制的梯形图程序即可。

网友H:
首先确立两轴的原点,移动两轴到你要的位置,在做一段示教程序,就是把当前的坐标值记录下来到D寄存器,你要回到示教点就用DRVA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I:
定位运动控制绝对位置跟相对位置做示教就可

网友J:
比较麻烦,但是要看你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以前也写过,不过是很简单的要求!

网友K(2018-11-09):
回复 楼主:
兄弟,我最近也在研究示教编程,能不能加个QQ请教一下啊,我QQ595724008,不是骗子,真心想学

网友L(2020-01-01):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研究fx3u做个简单示教,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L:
回复 网友H:
来一小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