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6):
西门子软启动,我想象的一般应是图中左边这种用法,右边这种用法不太清楚,电机功率可以加大根3倍,为什么可以这样用?不知那种控制更好?

变频器应该不能这样用吧?

网友A:
右边与中间类似。角接用法。

网友B:
接线方式不一样,线电流与相电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