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加热器断线报警器电路图

楼主(2017-03-06):
WINGOLD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最全接线图。

网友A:
这是准备卖控制器吗?

网友B:
材料真的很齐全

网友C:
虽然我看的不是很懂,楼主辛苦了,必须赞一个

网友D:
挺强大的啊!呵呵呵!了解了,以后有用到加热器的项目一定检讨这件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
提示:该论坛不提倡简单回复、套话式回复等。
另:“电工技术”版块,提倡讨论、交流式话题及回复。

网友G:
收藏,以后会用的上
现在是看不进去

网友H:
图可真多啊!

网友I:
还是依托了电流互感器,通过检测电流来判断加热棒的状况,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J:
这就是单片机的应用题吧表情!看来学会单片机还是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就是最好的办法 其它的都是不好的办法

网友K:
依据设备接线判断,难道只是依托于电流互感器的检测报警?这个只能检测短路故障吧,那么开路故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老大 它的用途:加热器断线  过流 异常加热

网友L:
请问楼主这个板子叫什么板

楼主:
是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不是一个板,很多种型号。

网友M:
请教一下,第一幅图。温控器的0-24怎么与ssr还有固态控制器的信号并联起来。不太懂。请教一下

网友N:
还得用电流互感器和单片机一起双剑合璧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么做是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实现自动跟踪加热系统,实现全自动监控加热器。当温控系统不加热时,则停止检测加热器电流。温控系统加热时则检测加热器是否有电流,如果无电流则发出报警。

网友O:
断线报警还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来判断  ,比较全哦,收藏 了,谢谢楼主~

楼主:
找到压缩文件了,感兴趣的下载慢慢看

楼主:
这个是小体积4路加热器断线监控。

网友P:
就是介绍产品接线图,看说明书就可以,没啥可讨论的

楼主:
加热器控制类型: 一般情况分为以下几种
1  接触器控制
2  固态继电器 SSR控制  也叫脉冲控制,控制加热管导通时间。不能调节加热功率
3  可控硅  SCR控制 斩波 调节导通角度,可以控制加热管加热功率,谐波严重,对电网污染大
4  可控硅 SCR    移相,改变电源的频率,以此改变加热功率,对电网感染小。

楼主:
在选用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确定加热器的连接方式。弄清楚连接方式和每个加热管电流才能正确的选择。

楼主:
对于加热管我们监控的目的首先要明确: 是加热器断线时候要蜂鸣器报警还是HMI上面要显示,还是说有个灯就行。

楼主:
检测加热器的类型: 我们必须明白需要获取加热器的何种信息?
1  断线:当加热器损坏断开后需要采集到此信号。一些要求高的场合还会获取加热器电阻上升,加热功率
 下降时候的信息。断线报警功能也是最常见最基本的需求。
2  过流:加热器内部电阻丝烧熔会导致电阻下降,电流上升。也可以避免更换的加热器功率过大。
3  异常加热:当温控器没有发出加热信号,但是由于固态继电器短路,或者接触器触点粘连导致加热器处于加热的状态。这个时候加热器处于失控状态,必须采集此信号及时报警。
4  加热器运行时间:在某些高要求的加热设备中,对加热器的运行时间必须监控,当累积到一定时间时,必须进行检查,否则会导致隐患。WINGOLD产品US系列部分型号提供了累积功能,可以设定累积到某个时间时发出报警。
以上的功能并非所有加热器断线报警器都具备,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配置。

楼主:
如何监控加热管是否断线,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方法就是监控电流的变化。加热器发生断线情况时电流会变为0,多个并联的加热管某个加热器断线则总电流会变小。因此通过监控加热器电流的变化也就可以知道加热器是否断线。
不同的链接方式电流的变化幅度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固态继电器SSR加热器断线报警器选型:
固态继电器也称SSR,有叫脉冲加热,就是通过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导通时间来控制加热。很多温控系统都选用PID控制固态继电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快速通断加热器,固态继电器寿命长,控制简单。缺点是固态继电器无法承受过电流,一般过流或者短路立即损坏,普通保险基本没有任何保护作用,必须选用高速响应的保险才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在温度达到设定值时PID会缩短加热时间。

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单个或多个并联加热器监控。US17接线如下图:

楼主:
US17管脚说明:

1,2脚 :接工作电源,有DC24V  220V  380V可选,必须在订货前确定。

3,4脚 :外接互感器。外置互感器非常方便电器布局,不至于空间问题而无法安装。

5,6脚 :温控系统加热信号,DC0-24V,是将温控表输出的信号接到此处。等于温控表输出的信号接到了固态继电器和US17。

7,8脚 :报警触点。当发生报警时触点接通。当然也可以设置为无报警触点闭合,有报警触点断开。

楼主:
单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对比
我们将US17和日本理化、欧姆龙三个品牌放一起对比。

1。  体积和安装方式:理化和欧姆龙体积都比US17大。 理化和欧姆龙是螺丝固定,US17可以面板固定和35mm导轨固定。
2.   电流采集方式:  理化和US17都是外置互感器,欧姆龙是一体。外置互感器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将主机安装在合适的位置。而一体则有点麻烦,必须靠近加热器主线,否则主线就要绕很多弯路。采用螺丝固定在很多时候非常不方便,而导轨固定优势非常明显。US17还可以面板安装,也给客户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可以看到电流和各种信息,无需打开电箱。
3.  报警电流调节方式: 理化和欧姆龙都采用电位器,炜固US17采用了数显。理化和欧姆龙都不能看到实际加热器的电流,只能通过调节观察LED灯变化来判断,精度和准确度都不如US17.US17不仅能显示电流,而且可以准确的调节报警电流,节省时间,效率高。
4.  价格: 欧姆龙和理化的价格是炜固的3--4倍,而且花了钱还不一定买到正品,可以到某宝看看就知道,一个同样的型号从200--500多都有,到底哪个是正品还真难辨。
5。 特点:欧姆龙可以用于单相和三相监控,实际是监控了2相电流。US17则是采用数字方式,可显示电流,数据调节准确,安装方式灵活,体积小。
6。 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系统测试:US17明显比另外2个日本品牌优秀。

楼主:
单相接触器控制则选用US18。WINGOLD品牌对加热器断线监控进行了细分,不同的温控系统用不同的型号。

2种不同的接线都能监控到接触器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加热器断线。

楼主:
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的区别在于:图一可以监控到接触器触点粘连时的异常加热状态,而图二则无法判断。对于断线和过流则2种接法都可以实现。多个加热器监控要看每个加热器电流的大小,不是无数量限制。如果单个电流较大 ,则可监控数量会多,如果单个电流较小,则可监控数量应减少。

楼主:
有个事情要说一下,US18虽然定义用于接触器控制的单相加热器断线监控,但是同样可以用于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单相加热器断线监控。将5,6脚接到加热器的2端就可以。当然,这样接线可以监控加热器断线和过流,但不能监控异常加热。

楼主(2017-04-06):
三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UL3
UL3用于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电力调整器控制的三相加热系统断线监控。UL3具有丰富的接口,适合三相多种形式的加热系统使用,可以完成断线、过流、异常加热监控。
此图适合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三相星型或者三角形接法温控系统,如果是星型接法也可以适用于电力调整器使用。

上图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三相星型或者三角形加热系统接线图。固态继电器优先使用3,5接口。

上图是接触器控制的三相加热系统接线图,在某种场合具有非常有用的意义。

上图是接触器控制的三相加热系统接线图,此接线图是接触器控制的优选。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接触器都按照此图接线。

楼主:
UL3是一款典型的三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在所有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集成了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电力调整器三种模式监控方式,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然对于电力调整器监控还不是十分完美,但不影响它的价值。电力调整器有专门的UL3A来完成。35mm导轨安装,比较方便安装,体积不大,和PLC模块差不多。外置的互感器更方便现场技术人员调整安装位置。
US17则是非常经典的单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它只能用于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单相加热系统使用。由于采用了数字化技术,所有的参数调节和UL3一样及其方便。内置加热器累时功能,非常方便某些需要了解加热运行时间的场合使用,而且还能提供报警功能。
它们唯一的不足是外观不是高大上,虽然内置功能十分强悍。

楼主:
有时候 我们设置了报警参数会发现经常误报警,问题到底在哪呢?
假设现在我们用US17监控单相固态继电器供电的5个并联加热器,每个加热器电流是5A,总电流就是25A。我们很多时候误以为设置在24A就能工作,可是实际情况是偶尔会发生误报警。设置断线报警电流(下限电流)正确的方法是:如果是5个加热器的话,算出4个加热器的电流等于20A,一个加热器的一半电流是2.5A,那么正确的设置应该是22.5A,而不是24A。为什么呢?我们在设置电流时没有考虑到电源电压的波动,如果电压下降,那么整体电流就会下降。正常220V时是5A,功率就是1100W,电阻是44欧。如果电压下降到200V,除以44则加热器的电流是4.5A,每个加热器少了0.5A,5个加热器就少了2.5A ,总电流就是22.5A,如果设置24A 则会出现报警。特别是加热器很多的时候,因为电源波动引起的变化会更大。所以不建议单个加热器电流较小,并且是多个并联的情况下使用。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可以选US15,这个产品带有电源波动功能,可以完美的杜绝误报警。多数情况下,只要合理的设置报警电流,不要设置在正常电流附近就可以有效避免误报警。US15的价格也比US17 US18贵一些。

楼主:
这次说一下UT系列 UL系列 US系列的特点
UT系列:必须满足每个加热管都能安装互感器,才有可能选择UT系列。面板上有独立的LED灯,可以显示所监控的每一个加热器状态。工作电源:DC24V  AC220V  AC380V可选,35mm导轨安装。全自动跟踪加热系统。
UT系列主要要以下几种:
UT3: 用于监控3路加热器断线,包括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电力调整器控制的3个加热管,一般情况是星型接法适用,如果三角形接法每个加热管能安装互感器也可以用。但是这三个加热器必须同时加热同时停止。UT3还有异常加热报警和报警记忆功能。
UT4:用于4路独立的加热系统断线监控,也就是每路一个加热管都是独立控制,合计可以监控4路,一个报警输出,任意一路断线择报警触点接通。
UT4A:用于4路独立的加热系统断线监控。每路都有独立的报警输出。和UT4功能一样,只是报警输出有5个。
UT4G:用于PLC控制的4个加热管断线监控,4个独立的报警输出,电子开关无源输出。可以直接接PLC IO口。
UT4R:  一个温控控制的4个加热管断线监控。可以选4个报警输出 或者一个报警输出,也可以选外接4个LED灯加一个报警触点。
UT4M: 超小体检一个温控控制的4个加热管断线监控,一个报警输出,只能DC24V电源。这个是专门用于单凹机加热器断线监控的,体积小,导轨安装。此型号没有每个加热管状态指示LED灯。
UT6: 用于一个温控表控制的6个加热管断线监控,接触器 固态继电器 电力调整器均可以用,还具有异常加热报警和故障加热器记忆功能。一个总报警触点。
UT6L;和UT6基本一样,多了6个外接LED灯。
UT8:一个温控控制的8个加热器断线监控,接触器 固态继电器 电力调整器适用。具备异常加热报警功能。  一个报警触点。
UT12: 一个温控控制的12个加热器断线监控,接触器 固态继电器 电力调整器适用。具备异常加热报警功能,一个报警触点。

楼主:
UL系列属于多路数显类型,可以显示电流,独立设置上下限报警电流,适用于要求高、需经常调节参数的场合使用,主要有以下几个产品;
UL3:适合三相供电的3个加热器断线监控,包括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电力调整器系统。一个报警输出,带加热信号指示灯,报警灯,报警代码显示,可监控异常加热。三相星型和三角形都适用,但是三角形时需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是否能用。
UL3A:适合三相供电电力调整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3个加热管断线。比较适合电力调整器用。监控1路电压和2路电流。
UL4F:适合监控4个独立的加热系统,包括接触器、固态继电器、电力调整器。只能断线报警和过流报警。也可以作为单独的4路电流上下限监控。每路都有独立的报警输出。
UL8: 一个温控控制的8个加热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监控。包含有485通讯,可以单独作为8路电流上下限监控用,一个继电器报警触点。

网友Q:
楼主是贵公司产品推荐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别想多 了,是不是要说西门子 三菱才是技术交流。

楼主:
US系列
US11:用于开水煲等测试用,比较适合生产线单机测试。
US13:三相加热器断线监控
US14:单相电流监控
US15:电力调整器控制的单相单个或者多个加热管断线过流监控
US17: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加热管断线 过流 异常加热监控
US18:单相接触器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加热管断线 过流 异常加热监控

网友R(2017-05-22):
的确不错  非常专业

网友G:
好资料
对电加热没做过短线检测,以后注意增加这些功能

网友S:
楼主发这么多图是做什么的啊, 稍作说明就好了。

网友T:
并联的多个加热器, 如果其中有一路断路, 还是没法检测的吧 ?

网友R:
回复 网友T:
当然可以,WINGOLD对加热器断线监控很多年了, 任何电加热系统都有对应产品监控。比如US17就是单相供电的单个或者多个加热管断线监控。仔细看下帖子,说很明白的。

楼主:
UL3  US18 US15 都可以监控多个加热管并联

楼主(2017-12-17):
US系列可以35mm导轨安装 也可以面板开孔安装 比较方便

楼主(2018-09-24):
还有一款US13-加热器监控,可以对三相电加热的系统进行过流断线不平衡检测

楼主(2020-12-24):
这个 也不错   直接显示加热器加热状态,简单 省事 便宜 LC00L  还有外接LED灯的 LC00  和可调亮灯电流的 LC01

楼主:
单相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并联加热器断线检测,高速响应,自动跟踪温控系统,自动侦测,不加热 不检测。加热时 任意加热管断线则立即报警。体积非常小,动作灵敏,性价比高。节省安装空间。

楼主:
LC00是电流指示器,当线路有电流时LED点亮。LC13 是电流检测器,当无电流时接通,有电流时断开。都可以作为简单监控加热器是否正常使用。便宜  简单  。

楼主:
电流指示器LC00L, 过孔电线有电流则灯亮。普通型和可调型。可调的 可以设定亮灯电流。

楼主(2021-03-18):
直接下载资料吧

楼主:
周波控制SHR  三个加热管断线检测UT3Z

楼主:
UL4F  UT4A    4个独立温控表控制的4路加热系统断线检测,检测类型单相单个或者多个并联加热器断线。接触器控制或者SSR控制均适用。
UL4F   数字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可显示4路电流,报警灵敏度可调,可断线报警、过流报警、异常加热报警。
UT4A  非数字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不能显示电流,不能设置参数,仅仅有断线报警功能。

楼主:
直接下载资料

楼主(2021-07-24):
直流加热器单路用LC41  多路 用UL3D,可以同时监控3个加热器。

楼主(2021-09-15):
直流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楼主:
直流加热器断线报警器US16 接线图

楼主(2022-02-06):
直流加热器断线检测还可以用LC41开关量电流检测器, LC41定位经济型小体积开关量电流检测器,有多个电流等级,满足不同需求,从0-30ma,到0.02-1A, 0.1-3A, 0.1-6A,0.1-30A, 0.5-50A, 0.3-100A,1-200A, 3-500A. 高速响应,最快10ms。

楼主(2023-01-09):
UL4F有了 升级版, UL4F-H 用于接触器控制的4路温控系统 或者固态继电器控制的4路温控系统。不同点是UL4F-H 可以用于负电压控制的固态。

楼主(2026-03-28):
UL4F 2024年还出了一款 MODBUS RTU 485通讯产品,UL4F-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