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追剪系统

楼主(2017-03-06):
请教各位大神,市场上有什么比较成熟的用于追剪控制的伺服?性能要稳定,精度在2mm左右,线速度60m/min内,功率7.5KW.

网友A:
这个速度和精度估计有点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有点困难,一般伺服不好实现,要专用的,谢谢回复

网友B:
还要追剪干嘛都是飞剪了,大公司都有成熟系统。爱法克,罗克韦尔,西门子

网友C:
追剪、飞剪叫法不同而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追剪、飞剪叫法不同而以
飞剪,追剪不同的功能。不仅仅是叫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追剪、飞剪叫法不同而以
飞剪,追剪不同的功能。不仅仅是叫法
求科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追剪、飞剪叫法不同而以
飞剪,追剪不同的功能。不仅仅是叫法
求科普
如切薄纸张,纸张顺着输送带送过来,切固定段长。
刀从上往下切,可以瞬间切断的,就是飞剪。
刀从侧面切,不能瞬间切断,刀需要追着输送带几秒时间才能切完的叫追剪。
追剪要求刀移动速度跟输送带的线速度相同,这种叫同步控制。百度下飞剪,追剪的图片就能看出区别,有动态图片,以上个人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追剪、飞剪叫法不同而以
飞剪,追剪不同的功能。不仅仅是叫法
求科普
如切薄纸张,纸张顺着输送带送过来,切固定段长。
刀从上往下切,可以瞬间切断的,就是飞剪。
刀从侧面切,不能瞬间切断,刀需要追着输送带几秒时间才能切完的叫追剪。
追剪要求刀移动速度跟输送带的线速度相同,这种叫同步控制。百度下飞剪,追剪的图片就能看出区别,有动态图片,以上个人理解。

上优酷网搜看视频也可以

网友A:
估计楼主是用于在轻钢龙骨和塑料瓦的生产线吧,其实在5MM精度,中间增加几个检测点,计量用磁栅尺,应该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G:
在线定长切断不是很难吧。汽车饰条上的复押线,编码器加伺服跟随切断,2mm毫无压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追剪、飞剪叫法不同而以
飞剪,追剪不同的功能。不仅仅是叫法
求科普
如切薄纸张,纸张顺着输送带送过来,切固定段长。
刀从上往下切,可以瞬间切断的,就是飞剪。
刀从侧面切,不能瞬间切断,刀需要追着输送带几秒时间才能切完的叫追剪。
追剪要求刀移动速度跟输送带的线速度相同,这种叫同步控制。百度下飞剪,追剪的图片就能看出区别,有动态图片,以上个人理解。
你指的飞剪是靠剪的速度实现的或者被剪的材质或者剪刀与被剪物体的相对速度
这两个概念是不是咬文嚼字了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追剪、飞剪叫法不同而以
飞剪,追剪不同的功能。不仅仅是叫法
求科普
如切薄纸张,纸张顺着输送带送过来,切固定段长。
刀从上往下切,可以瞬间切断的,就是飞剪。
刀从侧面切,不能瞬间切断,刀需要追着输送带几秒时间才能切完的叫追剪。
追剪要求刀移动速度跟输送带的线速度相同,这种叫同步控制。百度下飞剪,追剪的图片就能看出区别,有动态图片,以上个人理解。
你指的飞剪是靠剪的速度实现的或者被剪的材质或者剪刀与被剪物体的相对速度
这两个概念是不是咬文嚼字了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不是咬文嚼字,只能说我俩理解的不同。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个人理解追剪和飞剪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怎么变成概念的讨论了,这些都不重要!主要是有没有成熟的产品推荐?当然成本不能太高

网友F:
AB的追剪包很成熟了,不过软件是E文的,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AB不敢考虑啊,价格肯定不低,英文我也是不懂

网友B:
要是楼主自己开发系统就算了吧!这个东西你自己设计精度肯定达不到你的理想要求机械更重要。国内做到精度很高没有几家。追剪系统比较好的有瑞恩Reliance,鲍米勒,等等都是大品牌,如果你要开发就买西门子PLC315T或者simotion d运动控制器支持同步多轴协调追踪功能。精度对角线,直线都会小于1-2毫米吧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自己开发系统,只是了解一下在追剪控制方面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的伺服品牌,拿来用就是了,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B:
这个东西怎么称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见过,切板材的吗,飞剪?

网友B:
我们理解为飞剪一般只能切薄板。追剪可以切很厚的板热轧板。需要的话私信。

网友H(2020-04-29):
我以前做过,就是做个速度测量的编码器,然后用100ms中断实时采样速度,然后每次让锯台按这个采样的速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