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非常感谢。。。网上资料太零散了

楼主:
我们公司要做一个讲课,我想讲一些电路知识,求指点

网友A:
就知道有晶振频率,
喷码机里面有。
电子钟也有。

网友B:
找振荡电路的,都会讲解晶振.

网友C:
有源晶振上电就工作了。无源看成电感电容的串并联

网友D:
就是一个振荡器啊

网友E:
晶振是选频网络,接在放大器或反相器的输入、输出端。
晶振需与放大器或反相器配合,构成振荡器。
有源晶振,内含振荡电路,输出时钟信号。

网友F:
严格的叫法,晶振是指有源的振荡器,无源的叫晶体。
有源的晶振,其实是里面是一个电路,除了电源,一般还有使能,即信号脚,低电平工作,高电平停止。
当然,还有输出,低频,应该叫频率较低的,用TTL电平输出,较高频率的就有另外格式电平。
再有,这有源晶振,还有做成温补晶振,因为振荡频率随温度影响,会有所变化,而温补晶振呢,就是依据温度,进行相应的补偿,使得输出稳定的频率。
还有压控什么的,不说了。

晶体,很多时候就两只脚的,但四脚的也有,其它的也有。(有源的晶振一般四脚及以上)。
晶体是要加入到电路中,组成振荡电路,才能工作的,说白就是一个滤波元件,
比如12MHz的晶体,对于12MHz的频率就很易通过,其它频率,它就变成了一个电阻。
由其搭建出的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很易,很准确地稳定在12MHz的频率点上。

至于这还有没有其它元件,还是看这振荡电路是什么样的,很多时候,大部分电路在IC里面,
但是IC的使用说明一般会告诉你,怎样使用。

而我们常见到的是一个晶体,然后晶体两脚都有电容拉到地。
那只是常见,有些和这不同的奇怪应用的呢。

网友G:
对,晶振就是自激振荡。根据内部的自激振荡时间常数,输出一个稳定的频率,这个频率作为时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为什么震荡电路的选频要和晶体的谐振频率相同呢?其实我还是不太明白谐振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震荡电路的选频要和晶体的谐振频率相同呢?其实我还是不太明白谐振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F:
意义,在于12MHz的晶振,要生成12MHz的振荡频率的时钟信号,
不是那种一会10MHz,一会20MHz那就不稳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