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欧瑞伺服驱动器型号SD10 试运行报AL13 查了一下说明书是输入缺项报警  但是没找到屏蔽缺项的参数  有哪位大神指导该这么解决

网友A:
呵呵;三相220V你接了单相AC220V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真厉害啊,看了一下报警编号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我测试没有三相电 想问有没有屏蔽的方法  说明书没找到屏蔽报警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