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各位工程师大家好,我目前正在学习三菱FX2N的模拟量,是跟着教材自学学习的,现在在教材上遇到一个对AD模块CH1、CH3通道的零点、增益调整字的问题。
教材上的内容如下图:

我的疑问是:标注的红框处,b7、b6、b5、b4分别对应的值是0、0、1、1,那么下面小红框里面的“3”是怎么来的?与“0、0、1、1”状态是什么对应关系?

希望大家解惑,谢谢!

我以前是中专学电子基础出来的,目前在做维修电工,才开始接触PLC,目前正在自己学习三菱的PLC,简单的开关量逻辑控制已开始入门了,今天在学习中遇到的这个问题我在教材里面没找到详细解释,想弄懂,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H  表示:16进制;

网友B:
二进制0011,换成16进制就是3;

楼主:
下面的照片是我学会一些简单的开关量控制之后做的一个小小应用实列:我做过空气源中央热水机组的安装维修好几年,这个机子是一个用户买的直热机子,机子有缺陷吧,恒温温度最高只能到48度,我给做了一个独立的控制箱,用的国产仿FX2N板子,自己写的梯形图,根据检测判断到的主机工作状态来自动控制电辅热加温,在主机循环恒温达到48度之后自动启动电辅热继续加温到58度,还增加了一个恒温快速补水功能,如果检测到主机开始直热补水,就马上退出工作,把循环泵控制权交给主机优先控制。   运行了半年多,目前工作正常。

线接的很乱,纯业余级的,让大家见笑了,这个是我学完开关量逻辑控制后的第一个应用,还没有学完模拟量控制,所以温控是用的温控仪成品,把温控仪的触点送入PLC的X端口做的控制。  以后要是学会模拟量和触摸屏就好了,我想在触摸屏上直接显示运行状态和设置温度。

我现在对PLC很感兴趣,要是学会了,可以做很多自动控制

网友C:
进制的转换,这个PLC基础知识里面会有介绍
如果不会转换,也可以通过电脑自带的计算器,选择程序员型,再通过这个工具在各种进制间转换。

网友D:
那个PLC有点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E:
看来你学电子也不专心,那个是 可以转换  我现在还记得学电子时,老师说过  8421码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课睡觉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PLC有点不一样。
不是原装三菱的,是防三菱的。

网友B:
呵呵;山寨货学习的时候还勉强可以,实际应用中还是谨慎使用;

网友F:
其实那个工控板现在用量比较大,不过建议你工控板还是用兼容3U的,用法比较多

网友G:
电源用扎带,不怕过几年老化掉下来?

网友H:
线号也没一个,这设备的生意以后就是你的啦!

网友I:
不错,有练手的项目上,

网友J:
当年上的课全还回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