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安川560KW变频器,一相IGBT烧坏后,更换了该项四块IGBT,同时换了驱动板和保险丝,可是送电后,试车报OV主回路过压故障,复位后再启动有时又报UV主回路欠压,IGBT安装也没问题,用小电机连接测试启动有几十伏电压输出后报OV。各位高手分析下原因.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找电压检测电路。
不运行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启动不报警,监视直流电压有550V,故障跟踪
U2-02=OV
U2-03=26.96HZ
U2-04=0.5HZ
U2-05=0A
U2-06=0.5HZ

网友A:
霍尔位置有没有搞错

网友B:
要看母线显示电压多少?

网友C:
这么大的活,发财了,呵呵,好好研究研究,我联系一直盯着母线电压,看是不是乱跳,乱跳的话就是电压检测电路,我弄过类似故障,那个是西门子440的,我的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D:
三相电压电流平衡吗   可能有斜波  驱动igbt  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