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用梯形图编写PID指令,没有PID指令!(20170308)

楼主(2017-03-07):
最近搞一个程序,是控制温度的,用的PLC是一款廉价国产的,没有PID指令。要求加热温度与设定温度之差控制在0到+2℃内,比例程序好编,就是积分和微分编不来。通过比例粗调和微量累加精调的方式能达到要求吗?有编过此类程序的高手吗?

网友A:
支持PID指令的PLC很多,价格也不高,怎么不考虑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PID指令的PLC很多,价格也不高,怎么不考虑换掉
因为是大批量生产,得考虑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PID指令的PLC很多,价格也不高,怎么不考虑换掉
因为是大批量生产,得考虑成本。
能暴一下你用的PLC吗?不会是裸板吧?

楼主:
就是裸板。

网友C:
裸板玩毛啊!出了问题还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D:
加减乘除有吧,自己做个函数吧,控温容易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搞一个程序,是控制温度的,用的PLC是一款廉价国产的,没有PID指令。要求加热温度与设定温度之差控制在0到+2℃内,比例程序好编,就是积分和微分编不来。通过比例粗调和微量累加精调的方式能达到要求吗?有编过此类程序的高手吗?
‘要求加热温度与设定温度之差控制在0到+2℃内’
这个标准不好衡量;要看加热的环境:比如密封好的温箱和门窗没有的房间,你说哪个好控制?
上个温控器得了,控温和逻辑控制分开

网友F:
用什么加热?
pid也是可以自己编的.

楼主:
加热温度在稳定时和设定温度只隔1度左右,我们用的是压缩机和加热管混和加热,要达到的目的是用模拟量控制风扇转速,使出风温度始终高于烘房设定温度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