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7-03-07):
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搞不太明白。为什么4线制的电流信号负极还要和电源负极短接呢?有哪位高手来解答下疑惑,谢谢~

网友A:
那是一个错误,如果每个通道都是4线制传感器,负极相连,将会引入扰动互相干扰。

网友B:
不是很明白lz的意思,建议查看手册中接地部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