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17-03-07):
请教高手:松下MFDKTB3A2CA1的伺服驱动器X4端子的排序,特别是14、15脚(模拟量输入),有台旧驱动器和电机,想用来只当调速用,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能提供接线说明最好,请赐教!

网友A:
使用的什么工作模式,位置模式下好像不能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B:
速度模式的接线参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