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各位朋友帮忙看一下,这块板子PC929光耦旁边那个四脚的黑色的是什么东西?也是光耦吧?上面没有型号。

楼主:
刚才图片好像没传上去。

网友A:
光耦,PC817之类普通光耦均可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817可以替代它?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普通光耦均可代替

网友B:
是光藕,是起到保护做用电路里边的。

楼主:
这个板子坏了,变频器电机空载一切正常,带上负载就抖动启动不起来。就在1至约10HZ之间频繁自启。请教各位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回复 楼主:
互感器查查,我遇到过互感器故障引起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六路光耦全换了新的,但现在变频器直接没有了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