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归一化

楼主(2017-03-07):
pid参数怎么经过归一化得出PID三个参数?请求大大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都转成百分比?

网友B:
听得不是很懂,楼主能不能说开一点,我这半路出家的,对名词很陌生呢。

网友C:
楼主可能说的是将数据规格化

网友D:
没看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度娘应该知道。。。。

网友B:
晕了,动不动就度娘。这怎讨论问题呢?
成本PID书的每个章节我都能理解,也有使用PID的经验。
但是不能理解楼主这话啊,或者说未能理解其准确的意思。

网友E:
关于这个PID,我在欧姆龙官网上发现有一个PID模拟器,正在研究怎样用

网友E:
发现要连接欧姆龙的温控表才能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PID模拟器吗?什么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PID模拟器吗?什么样的?

不行的,要买欧姆龙的温控连接上电脑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PID模拟器吗?什么样的?
这个,不是都在用MATLAB么?你还想玩什么花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对。是PID调节器的输入输出归一化,具体数据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