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各位高手,上图是一个 二相编码器做成的一个拉线位移传感器 型号:WPS-S-100mm-P拉绳尺

小弟第一次接触 编码器  接线有:2根电源线   3根信号线: A相 B相 Z相  这3根信号线是怎么

接进:FX-3U 的啊? 编程序时怎样计算拉绳(由气缸伸出)被拉出多少MM?

程序是不是采用什么高数计数器的?什么A B 相脉冲?搞得我头都晕了  望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用到PLC的高速计数口,相应的高速计数器对应固定的X输入端子,AB相计数的话要占用2个X端子,但要注意你的编码器是PNP或NPN的输出的

网友B:
这个不难理解吧,A超前B就认为正转,反过来就是反转这样理解就得了

网友C:
多看看手册,多查看相关资料,多试验就学习到了

网友D:
这个简单,要用高速计数器 .一般我用Z相定位!A相X0  B相X1 Z相X2 ,最好用单相计数器,好像从C235开始的吧!兄弟接线慢慢试,没有想象那么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要用高速计数器 .一般我用Z相定位!A相X0  B相X1 Z相X2 ,最好用单相计数器,好像从C235开始的吧!兄弟接线慢慢试,没有想象那么复杂!
为什么用单相的?单相不能分正反转

网友F:
把编码器接到PLC上,手动转两圈,查看高速计数器。多试几次,你就明白了

网友G:
参考4楼、6楼等的说明,再对照手册,核对接线情况;再试编程,理解指令等。

网友H:
还是看说明书要快一些

网友I:
接AB相就好了 可以根据计数值算距离 多看看编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算是略懂了   这个产品要知道编码器 旋转一圈产生多少个脉冲 分辨率是多少 即:一个脉冲走多少  A B相接入 X0 X1 进行高速计数 计数出来的结果就是走了多少个脉冲 就知道走了多长距离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知对不对

网友I:
回复 楼主:
对的 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双相响应频率单相响应频率的一半。而且你要的功能要分正反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 谢谢  现设备还没装完  到时再看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接x0,1.c251运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