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变频器不显示

楼主(2017-03-07):
我有一台三晶变频器(30KW),最近偶发上电什么也不显示,请教各位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牌子见得多的是数据丢失啊,没显示当然看电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啥也不动,再开机又好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啥也不动,再开机又好了呢?
这就问题大了,得好好联系3晶技术公程司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面板插口接触不良或开关电源过载保护(有时是假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面板接口接触不良,只是不显示不应该不工作吧?

网友D:
接触不良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不是接触不良,经常发生在夜班。那台机器不开,也不去管它,第二天又一切正常。再就是,如果只是面板接触不良,不应该不工作吧?

网友C:
  楼主在发贴并没有说明不显示而能正常工作。这种偶发性故障比较难查,你想查时它一直正常,你回来时它又不正常了,好象故意跟人做对似的。
  你可以先从外部用手掌多拍拍外壳,看故障与振动有关系没,首先排除接触不良的疑问。若非接触不良的故障,那就需要拆机检查了,重点检查开关电源,这种故障与电解电容容值变小的关系非常大,重点检查。

楼主:
谢谢指教,不显示的时候变频器不工作。

网友E:
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F:
开关电源有问题,第一检查接触是否有不良现象,第二检查开关电源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故障很那查,前天坏了卸下来一试又好了,装上去现在还在工作。

楼主:
回复 楼主:
很不好查啊。

楼主:
我把板子拆下来了。哪位有电路图?

网友G:
你那电解电容上面是什么东西。

楼主:
电解电容全部测了,都没问题。还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上面那是颜色,没什么东西。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楼主想修这个的话,还是先找本维修变频器的资料来翻翻,或者你先测量出一些关键点电压,别人才好指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