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持续超过额定电流,但还未超过瞬动的过流点,一般持续时间定义为1min。对于恒转矩变频器一般的过载为150% 1min,变转矩变频器一般为110%-120%/1min。如果电机和变频器适配,由于电机的过载能力强于变频器,这个时候的过载称为变频器过载,对比的电流是变频器额定电流;如果电机额定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正确输入电机铭牌和保护点后,则该过载保护往往称为电机过载保护。所以一定要区分当前保护的具体情况。由于变频器的过载点和变频器的过流点相差不远,所以经常这两种保护交替动作。
  由于过载判断只看电流,所以在启动、停车、加减速、恒速运行时都会发生,而且电流和异步电机的转差密不可分,所以有以下情况可供分析参考:
  A、启动时过载往往出现在以下两种状况
  1、负载静力矩大,变频器低频出力不够,所以堵转或低速旋转,原因可能有:变频器低频力矩差,可修改启动频率(小范围修改,一般在5Hz以内),修正转矩提升或选用矢量变频器
  2、外部电机启动时尚在高速旋转,处理方法:改用其他启动方式或先制动。
  B、加减速过载的主要原因是:定转子转差变化过大
  1、减小加减速时间,减小定子变化的速率
  2、加入制动单元或修改制动使用率
  3、如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修改速度环PID参数
  C、恒速过载
  1、如果是单传动,负荷出现波动,检查机械是比较好的方法
  2、如果是多传动,则可能是其他机械影响了该设备运行,请检查系统间的配合和同步等问题
  D、停车报过载
  1、加入的直流制动过大,减少制动电流和时间。

网友A:
分析很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