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空开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线圈电压220V的,热继电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电压220V,转换开关一个,起动停止按钮各2个。要求运程就地控制水泵,

网友A:
你要的是两地控制开停吧

网友B:
最简单的双自锁电路就可以满足,百度学习下吧

网友C:
应该是异地双控电路啊,不太难。

网友D:
转换开关是用于自动与手动选择吧,只有一个准备放在那?

网友E:
经典电路设计,可以练练手啊

网友F:
楼主是要控制线路图?常规电路,转换开关作为手动和自动转换,2个启动按钮常开触点并联,2个停止按钮常闭触点串联即可实现两地控制。

网友G:
用普通启保停电路就可以实现

网友H:
最基本的起保电路,要异地控制起动并联,停止串联,就这么简单

网友I:
哈哈最简单的装家里的双控开关不就完了,

网友J:
双地控制,这不不难。

网友K:
搜索“两地控制电动机接线图”就有很多

网友L:
这样可以吗

网友M:
楼主完成了吧!很简单吧1

网友N:
最基本的控制吧?

网友O:
两地控制起动并联,停止串联。电工经常接触到,不是太难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空开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线圈电压220V的,热继电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电压220V,转换开关一个,起动停止按钮各2个。要求运程就地控制水泵,
远程有多远?有没有三五十公里远呢?

网友Q:
回复 网友I:
想法一致,即简单又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220V继电器保护的,那个两地好搞,1

楼主:
回复 网友O:
带继电器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O:
如何用继电器保护,带继电器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两地控制的,继电器干什么用的,他们加了个220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是两地控制的配电箱,加个220V继电器有什么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加了个220继电器有什么用,继电器干什么的

网友R:
是不是这个?
【方案】
工业网络在纸箱印刷机械的解决方案

网友S:
停止按钮常闭触点串联;启动按钮常开触点关联
【方案】
英威腾PLC 在程控压滤机上的应用

网友T:
继电器应该是急停保护什么用的,防止这边停了,有问题,异地又起动了吧
【方案】
奥普特—3D贴合

网友U:
停止的串联 启动的并联
【方案】
台达变频器在EPS应急电源中的应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如果要实现就地,远程控制,应该还要加什么,中间PLC不要直接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V:
其实应该要把转换开关用起来,2边各家一个,只要转换开关打起来,就不能启动,防止故障的时候另一边启动 停止串联,转换开关串联 启动并联。这样才安全
【方案】
台达变频器在门式起重机气改造中的应用

网友W:
回复 楼主:
这个已经实现了远程、就地控制,只是在远程控制里,PLC内程序做好启动的保护条件即可。
以前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W:
如果不要PLC控制,应该怎么做个线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