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问题

楼主(2017-03-07):
组态王显示液位值有变化,为何历史数据显示值没有变化?设置读看过了,没有发现问题,问问大师谁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A:
历史数据还能有变化??
这不可能吧!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C:
实时报表有变化才对,历史数据报表怎么能变化?

网友D:
把你的设置发来.

楼主:
不是,我意思说历史数据数值一直不变,假如液位是2.13米,一直这是 这个数值,但液位应该不断变化的吗?别的液位显示都正常的

楼主:
液位一直变化,但事实曲线一直定值,为何?哪个大神能告知?感谢

网友E:
工程贴出来,详细看看你的设置!

网友C:
检查下报表配置和变量关联,实时曲线的调用的哪个变量,顺着往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