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7-03-07):
请问各位老师,松下vf100变频器如何设置能显示出电机转速,以前显示过,被别人改过后不知道怎么弄了,查了说明书监控设置好像没有转速,请教各位老师怎么设置能显示出大概的转速不需要精确,本人水平一般,麻烦老师们说详细点。

网友A:
呵呵;显示的是输出频率吧?

网友B:
可以显示输出频率 自己去算算不就得了

楼主:
以前最大可以显示到2000,没有单位,一直把它当转速看的,现在最大只有40。

楼主:
网上查过好像是根据频率大小变频器内部算出的数值,不是电机实际的转速,不过偏差不太大,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C:
你调到显示运行频率就得

网友D:
一家产品一个样,就得看产品使用手册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