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肇电气故障

楼主(2017-03-07):
大家还记得前不久37KW 电机轴承抱死故障吧,电机绕组也更换新的(电机组弄点小钱)。
于今日拉回来,准备接线试车。

由于电机连板已经连好,角接。我们是星三角启动,需要将连板拆除,按照电机上面的标识进行接线,
接线前我拿了万用表测了一下,突然发现不对,U2  和 W2 居然是通路,肯定是电机组把首尾头弄错了

赶紧联系领导,这边马上做好电机首尾头判断所需工具(万用表 电池  导线 )
经过领导和电机组沟通,最后还是由我们来自己判断首尾头。

利用万用表的最小电流档,最终成功判断出并标识,一次试车成功。

在这里,告诫大家,外修返回设备一定要确认一下,修理人员也有大意的时候。

楼主:
我用的是左正正方法,往左摆动是表笔的正极和电池的正极是一组。
最后我又用了,将三相绕组首和尾分2组后转动转子,指针未发生左右摆动,说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以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或是谁有更好的方法进行分享。

网友A:
检测及时,避免损失,这领导可以做稳了

网友B:
电机试机时一定要检查,要养成这个习惯,出来这么久,我还没有烧过电机  嘎嘎

网友C:
检测电机首尾还真不会,看来我还得研究一下呀。

网友D:
楼主做事细心、有序,避免人为故障。

网友E:
楼主高人……不错的经验……

网友F:
真细心啊

楼主: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如果不确认一下,将会发生事故。
到时,受累的,挨批评的还是我

网友G:
难道他们修完没有试转吗?

网友H:
其实检测首尾直接用万用表的最小电流档位,利用剩磁就可以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别提了。当我们发现后告知领导,电机组不承认,说电机都是通电试过的。领导说让他们来人,现场通电试车。
不一会那边就来电话,说让我们自己判断首尾头。这里面的猫腻谁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别提了。当我们发现后告知领导,电机组不承认,说电机都是通电试过的。领导说让他们来人,现场通电试车。
不一会那边就来电话,说让我们自己判断首尾头。这里面的猫腻谁知道什么情况

让你们自己判断多好,挂了也不管人家事

网友J:
我们外修的电机,一般都很好,没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别提了。当我们发现后告知领导,电机组不承认,说电机都是通电试过的。领导说让他们来人,现场通电试车。
不一会那边就来电话,说让我们自己判断首尾头。这里面的猫腻谁知道什么情况

让你们自己判断多好,挂了也不管人家事
领导肯定知道实际情况,要不然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判断,如果线圈匝间短路,他不会让我们自己弄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左正正方法,往左摆动是表笔的正极和电池的正极是一组。
最后我又用了,将三相绕组首和尾分2组后转动转子,指针未发生左右摆动,说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以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或是谁有更好的方法进行分享。
是用指针万用表测得?。黑色表笔是正极对吧?没实践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L:
赞一个!好样的!!!

网友M:
楼主考虑问题周到细心,设备使用前做一下测量是很好的习惯。

网友N:
习惯很好,话说怎么检查我也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百年一遇,很少遇到的。

网友O:
楼主一看就在大单位。

网友P:
头尾判断只是在书上见过,还真没有自己做过
有机会试试

网友Q:
楼主非常细心,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头尾判断只是在书上见过,还真没有自己做过
有机会试试
书上一大堆,操作起来就几个步骤

网友R:
这个必须点一个大大的赞!利用剩磁判断绕组首尾很久以前就看到过介绍但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必须点一个大大的赞!利用剩磁判断绕组首尾很久以前就看到过介绍但从来没有实际操作过。
提醒大家一点,是电池接通瞬间指针位移的方向,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