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各位大侠,请问51单片机能控制步进电机吗?
外围电路要怎么做?还有程式?
有没有人能帮忙推荐一个购买的平台,谢谢

网友A:
PLC能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单片机当然更加能!!!
没有单片微型计算机就没有PLC

网友B:
需要伺服驱动器或步进驱动器;

网友C:
主要是需了解,要求如何控制其动作。

网友D:
肯定是能控制,就是外围电路要根据实际需要自己设计。用plc就没这问题。

网友E:
步进电机应该没问题,伺服的话可能就需要配套的驱动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能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单片机当然更加能!!!
没有单片微型计算机就没有PLC

西门子,施耐德等众多使用Intel的奔腾芯片的PLC主机表示不服。

网友G:
估计做电路可就复杂了。

网友H:
步进电机肯定是可以的,我有实施过。

伺服没有试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51单片机能控制步进电机吗?
外围电路要怎么做?还有程式?
有没有人能帮忙推荐一个购买的平台,谢谢
你不知道有几个万能的网购平台吗?

网友J:
一个无源的按键也能控制,别说有源可以编程的单片机了。——我这回答是不是很无良。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试看看A3955,这些IC。至于电路,看驱动IC的规格书,或网上找找。
如果你不想使用驱动IC,也行的,输出上就和控制伺服电机差不多,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航模用的电调,那就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51单片机能控制步进电机吗?
外围电路要怎么做?还有程式?
有没有人能帮忙推荐一个购买的平台,谢谢
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的菜鸟。
一个菜鸟,连工控配件厂家成品的工业控制部件都不会按照使用和安装说明书手册来实施电控工程,还指望能够自行用半导体元器件研制出8051单片机控制电路板?

上淘宝网购一块能够驱动步进电机的PLC控制板+一套步进电机驱动机构,联系卖家获得手把手的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能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单片机当然更加能!!!
没有单片微型计算机就没有PLC

西门子,施耐德等众多使用Intel的奔腾芯片的PLC主机表示不服。

统称不是微型计算机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能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单片机当然更加能!!!
没有单片微型计算机就没有PLC

西门子,施耐德等众多使用Intel的奔腾芯片的PLC主机表示不服。

统称不是微型计算机么?!
这就是嵌入式系统和桌面型计算机系统,精简指令集操作系统和复杂指令集操作系统的区别。

网友L:
完全可以   很多都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M:
当然可以,十年前看过台湾佬用51单片机控制步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能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单片机当然更加能!!!
没有单片微型计算机就没有PLC

西门子,施耐德等众多使用Intel的奔腾芯片的PLC主机表示不服。

统称不是微型计算机么?!
这就是嵌入式系统和桌面型计算机系统,精简指令集操作系统和复杂指令集操作系统的区别。
给您点赞!

网友N:
现在好些个伺服驱动都可以通讯控制的了

网友J:
把楼主的问题改一下:
可以用51单片机做步进电机驱动器么?回答是:可以。怎么做,电路怎样?买一个驱动器回来拆一下就明白。
可以用51单片机做伺服电机驱动器么?回答是:可以。怎么做,电路怎样?买一个驱动器回来拆一下就明白。
可以用51单片机做PLC么?回答是:可以。怎么做,电路怎样?拿一个PLC回来拆一下就明白。

网友A(2017-04-19):
加个驱动器肯定的!

网友O(2017-07-22):
引用 网友J:
把楼主的问题改一下:
可以用51单片机做步进电机驱动器么?回答是:可以。怎么做,电路怎样?买一个驱动器回来拆一下就明白。
可以用51单片机做伺服电机驱动器么?回答是:可以。怎么做,电路怎样?买一个驱动器回来拆一下就明白。
可以用51单片机做PLC么?回答是:可以。怎么做,电路怎样?拿一个PLC回来拆一下就明白。

不一定,我拆了几十次还是不明白

网友J:
只是明白能用51单片机做上面的东西,只能确定能不能做,而不是自己能做,不是自己能会做出来。
不好意思,过于严肃了,这说话说得。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只是明白能用51单片机做上面的东西,只能确定能不能做,而不是自己能做,不是自己能会做出来。
不好意思,过于严肃了,这说话说得。

拆开后只见绿油油的,一片原谅色

网友P:
三菱PLC就是ARM单片机做的。。。PLC的核心就是单片机控制电路。。。

网友Q(2017-09-27):
看控制多复杂的系统,建议新手控制简单的动作,
单片机编程耗时耗力。如果控制器有一定量投入精力好说,
量少系统复杂比较烦。

网友R(2017-11-01):
如果有标准的驱动器的话,单片机发脉冲就行,发脉冲要考虑梯形或S型加减速!有些标准驱动器是可以走通信的,要看各家的通信格式。最简单的不带加减速的,只要在单片机的某脚按时间ON-OFF就可以,记录下ON-OFF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