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发那科同样的系统,同样的数据,同一个厂家出的同一批床子,由于一台床子的数据丢了,就把另一台的考了过去,但是发现X轴的方向就反了,给发那利打电话咨询,让把8122由原来的-111改成111。改过之后就好了。这是为何呢?

网友A:
是不是伺服有区别呀。

网友B:
找参数说明书看一下8122是什么意思?大概就知道为何了……

网友C:
1、硬件的固件版本可能不同。
2、软件的版本编号也有可能有所不同,哪怕只是最后面一位数字。

网友D:
不知你这是法拉科什么系统,据我所知,控制电机转向德参数是2022,并且没有8122这个参数。

楼主:
我用的是0-TD系统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一定弄错了,0I-D参数手册上电机转向的参数也是2022。

网友E:
伺服上可以调方向

网友F:
方向是可以调的,错了你自己调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0-TD的系统!

网友D:
回复 楼主:
0I-TD与0I-D参数说明书是一样的。

网友G:
我看了一下参数手册,2022是调节电机转换的。

楼主:
是这个!忘记传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