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简单的变频器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07):
今天又一个台安的变频器坏了,听说用了快10年了,故障是没输出其他都正常,以为模块有问题,拆开看了看,还好是控制板的输入有个2.7k的贴片电阻都炸飞没了,找了两个金属膜电阻焊上就好了!

网友A:
这么好只坏一个电阻。

网友B:
可能是输入信号异常造成的。

网友C:
电阻炸飞了都没有影响到别的。

网友D:
是不是功率不够导致的呀?

网友E:
真是幸运,只是炸了两个电阻,楼主小赚了一笔吧!

网友F:
台安这款N2系列还是很经典的;

网友G:
就2个电阻坏啊 。运气不错啊

网友H:
是控制端得电阻啊 。好了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