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 IE Control 网络在锂电池萃取和取料上的选型及PPT学习理解(图片是确定型号,IE控制网的应用)

楼主(2017-03-08):
upload=ppt]/uploadImages13/383078e58e6763d1a58ec49995e7705a.ppt/CC-LinkIE_ControllerNetwork.ppt[/upload]
为了实现锂电池萃取和取料工艺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现场Q plc和 Q plc之间采用CC-link IE Control控制层网络,通信速度能达到1G,数据量达到128K,此项目笔者正在实施中。[

网友A:
软件亮了

网友B:
这么多的模拟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亮了
软件是个选型软件。
锂电池的设备,还有个特点,就是伺服多。这里没看到伺服控制的相关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也是用的三菱的伺服,用的Q173DS Motion CPU做的,这是直接日本引进的,我们没有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