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7-03-08):
新时达变频AS350-  15KW起动报108(制动电阻短路),电阻是好的。那位师傅帮助分析下有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制动单元坏了

网友B:
   查制动部分光耦、供电及外围元件;还有IGBT。

网友C:
看看制动模块坏了没有。

网友D:
有制动状态检测电路,接在P和PB之间,检测这部分电路的好坏,可能为误报警。

网友E:
找新时达售后,技术服务会更专业!

网友F:
我同事专修新时达调试什么都OK,电话15813802866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