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晚上7点多,发现2号方阵的好多逆变器的通信灯都不亮。后台发现2号方阵里的逆变器分图 的通信状态条显示绿色 ,而其它方阵的逆变器状态界面通信状态条均为红色,图例红色为断连状态,绿色为正常状态。觉得这个应是关联错误 。在报警记录里查不到其有任何报警 。直觉2号方阵的数采通信应是断了。

楼主:
到现场查看2号方阵,发现2号箱变低压断路器分闸指示灯闪烁,合闸指示灯是灭的,只有储能指示灯是亮的。就地合不上闸 ,也分不了闸,这是啥故障呢?跳了吗?按下断路器上的机械分闸按钮后,才立即分闸 。再合闸后,恢复正常。三相电压及电流显示正常,2号方阵所有通信灯点亮。但奇怪的是,随即2号方阵的所有逆变器的信号灯又都灭了,这下可真的懵了!但有一点肯定,箱变所有指示灯指示正确 ,电压和电流都没问题,至少箱变没有什么问题了。

更正:初到箱变现场状态开关应是打在远方的,所以当时低压断路器分不了闸,扳到就地状态时,才分的闸 。

那就检查数据采集器和逆变器呗。在数据采集器设置功能里选择自动搜索,最后搜索出30台设备 ,结果查看这30台逆变器全部断连 。通信设置无误,找不到任何报警。用APP检查逆变器,也没有发现器有任何告警。联系到华为客服刘锦塘刘工通过微信请他帮助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比如,查看逆变器接线盒内的指示灯状态 ,这时看到的是左上角有两只绿色指示灯,一只闪烁,一只常 亮,右边中部有一只绿色的指示灯,常亮。不过不知道是否正常,待进一步查证。 比如查看数据采集器接线 ,在检查数据采集器接线情况时,发现数据采集器上一棵RS485通信线从数采箱配电板后上方的一排端子上掉了下来,通过查证,这棵通信线蓝色的线芯接端子排左数第一个端子A4,白色的线芯接端子排左数第二个端子B4。怎么也弄不清楚 ,这两棵线怎么会都掉下来了呢?
将此线接上后,2号方阵现场通信状态恢复正常 。回到后台检查发现2号方阵里的逆变器分图的通信状态条跟其它方阵一样显示红色 了。

网友A:
这什么单位啊?

网友B:
图呢 怎么没看到?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D:
忙乎一个晚上也没见有图片上来

网友E:
看完了还是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的,

网友F:
光伏发电站的工程技术人员。
不能拍照是为了签订的保密协定?

网友G:
忙活了一夜,辛苦,更伤身体。注意睡足觉。否则伤肝。

楼主:
如今看来 ,单纯的现场数据采集器掉线,问题就不显得复杂了表情那就很可能是刚开始并网时接线就不牢所致。

网友H:
原来是线没紧吧

网友I:
解决问题就是收获啊

楼主:
低压断路器正常运行时,分闸灯灭,合闸灯亮。

南瑞的通讯管理机通讯正常。

网友J:
不报警说明设计的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报警说明设计的有缺陷。

分析应该 是现场箱变里没有备有UPS备用电源所致 。

网友K:
查找问题,就是要有方向

网友L:
熬夜伤身,以前经常干,现在早早就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忙活了一夜,辛苦,更伤身体。注意睡足觉。否则伤肝。
这样的日子最近变多了似的,应该是天气转暖的原因 。睡得越晚,越易失眠 。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一定要注意保证睡眠。特别是晚上睡得晚特别伤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肝功能下降。工作紧张不怕,就怕觉睡得不够。所以睡足觉是保证健康身体最好的措施。千万不要透支。为了以后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伏发电站的工程技术人员。
不能拍照是为了签订的保密协定?
呵呵 ,不是这样,图没跟上,这两天忙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了还是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的,

地面光伏运行维护 ……

楼主:
实际 观察到,数据采集器通讯正常与否,逆变器接线盒内的线路板的运行状态指示灯状态都是一样的。上方并排的两个绿色指示灯,左边常亮,右边的闪烁,下方靠右的一个绿色指示灯常 亮 。

楼主:
PLC到数据采集器的485通信线从端子排上掉下来,导致整个发电方阵通信断链 。

网友M:
楼主是电力调度的么

网友N:
给咱们看看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注意保证睡眠。特别是晚上睡得晚特别伤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肝功能下降。工作紧张不怕,就怕觉睡得不够。所以睡足觉是保证健康身体最好的措施。千万不要透支。为了以后着想。
谢谢,谢谢!以后一定注意调剂好时间 ,注意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