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看参数的选择有8.7/10,8.7/15,到底应该选择那个等级更合适?

网友A:
10KV的电压,高压电缆电压规格是选用8.7/10KV。
  电缆的额定电压应和使用电缆的系统电压和运行状况相匹配。10KV的电压环境应选用
  额定电压为10kv的电缆。电缆的额定电压一般用U0/U(Um)表示:
  1)U0:电缆设计用的导体对地或金属屏蔽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称相电压;
  2)U:电缆设计用的导体间的额定工频电压,称线电压;
  3)Um:设备可承受的“最高系统电压”的最大值。
  8.7/10kV的U值为10KV,其能承受的最高电压为12KV。
  8.7/15kV的U值为15KV,其能承受的最高电压为17.5KV。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应该看看你在什么环境下用?
耐压越高当然越好!

网友C:
我们还在10KV上用过35KV的电缆。。

网友D:
不知道电缆的耐压值,是指的平均值还是峰值?如果是峰值,那是不是就应该选更高档电压等级的?

网友E:
选择8.7/15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