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现在要做一个三菱FX3U的机种变换程序,老大叫用变址寄存器变换10个机种的参数,每个机种有15组参数,求求大神们如何实现。

网友A:
批量传送加变址指令

网友B:
用触摸屏的话直接在屏上使用配方功能吧;

网友C:
如果用 works2软件用st语言中的数组 来间接寻址非常好

网友D:
用到两指令,BMOV和FMOV,每个15组参数,用变址乘以1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