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型号问题

楼主(2017-03-08):
刚接触台达PLC,请问上面V0+  I0+  V1+   I1+  COM  是什么用途?

网友A:
应该是模拟量的 具体的你查手册

网友B:
第一电压输出通道,第一电流输出通道。第2电压输出通道,第2电流输出通道。公共地。

网友C:
模拟量接线端子

网友D:
看下台达手册其中的模拟量使用部分

网友E:
2楼是标准答案吧!

网友F:
你PLC是自带模拟量的吧?什么型号?

网友G:
这是模拟量啊 ,大兄弟!

网友H:
应该有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