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求助1200PLC与霍尼韦尔扫描枪通讯问题,扫码枪用的是232串口,配了一个串口服务器转成网口了。我需要的是接受扫码数据然后把这数据发给喷码机。这种程序怎么做?需要什么通讯指令?最好有程序实例或者截图告诉我用什么指令。光232通讯的指令也行。谢谢了!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读取扫码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1200PLC与霍尼韦尔扫描枪通讯问题,扫码枪用的是232串口,配了一个串口服务器转成网口了。我需要的是接受扫码数据然后把这数据发给喷码机。这种程序怎么做?需要什么通讯指令?最好有程序实例或者截图告诉我用什么指令。光232通讯的指令也行。谢谢了!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读取扫码的数据。
需要获得霍尼韦尔扫描枪的使用说明书手册,翻阅关于通讯端口的数据传输格式的章节,还有串口服务器的说明书手册。然后您的喷码机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通讯端口呢?RS232?RJ45的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喷码是232的 知道1200PLC读取扫码数据的具体指令吗?

网友B:
你串口转网口之后是什么协议就根据相关协议写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