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请教老师三菱编程电缆(USB-SC09-FX)驱动程序怎么安装。主要一开始给我瞎点击过了

网友A:
重新拔插编程数据线与计算机的USB通讯端口,应该还是会弹出新硬件安装驱动程序的窗口出来的。

楼主:
拔插无数次了,什么不显示,就显示U盘图标,其它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B:
有配光盘,里面有安装视频。

楼主:
一开始没有看(老早装过一个的),现在看了,会了。可我的电脑点击过来 驱动程序 了,现在怎么把电脑还原过来

网友C:
可不可以卸载该驱动程序后再安装,不过我只是猜测,没有用过。

网友D:
要用光盘安装。

网友E:
先卸载然后重新来过!

网友F:
首先去三菱文件夹装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