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各位,看得出变频器驱动板,最大能驱动功率电机?

网友A:
从模块推还差不多光板子没办法

网友B:
   可以查资料得到光耦的驱动能力、看电路板得到栅极电阻的阻值,从而推断出其大致可以驱动多少安的模块,由此也就大概知道了变频器可以带动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C:
我感觉这个可不好看出。

网友D:
功率看模块,驱动板大小不一样也不好装。

楼主:
你的回答对我有很大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E:
 支持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