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指针万用表测量IGBT?

楼主(2017-03-08):
一起讨论,快乐成长。

网友A:
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B:
原来维修电机高级学过,后来也忘记了,使用指针式的万用表很方便,切换一下表笔就能判断好坏

网友C:
类似三极管测量方法吗?

网友D:
好久没有量了,你去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E:
其实万用表一般是测量是否存在短路,控制特性就不要指望了

网友F:
通常是短路性损坏,也有炸了从外观上看得出来

网友G:
用10V左右的电源,9V电池也可以,用人体当电阻,安全,就可以触发IGBT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就是传说中的手指触发大法。记得在学校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网友H:
我一般就是测测短路什么的,要么代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就是测测短路什么的,要么代换
和你一样!

网友J:
二极管档测量导通电压

网友K:
现在用指针式的万用表不多了吧?

网友L:
来回就三个脚,通常都是检测下有没导通现象。

网友M:
用指针表R*10K档给结电容充电,黑-G,红-E极,测C-E的导通状态;反向给结电容放电(或用手指短路)测C-E极的截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