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和各位讨论一下关于变频器在EPS电源中应用(20170309)

楼主(2017-03-08):
我单位情况是这样的:有EPS应急电源系统。用ABB ACS580系列的变频器充当逆变器,蓄电池当做直流输入。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直流输入没有直接接在“DC+”和“DC-”上面,而是把交流输入端子短接,当做正极输入。这是什么道理?我咨询了一下,有的说法是:这种接法是为了避免直流电压对电容的冲击,是这样吗?

楼主:
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A:
直流输入不直接共母线,我想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这种接法具有上电瞬间的预充电功能。一般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预充电都是通过整流桥进行的。第二,这种接法有整流桥的单向导通特点,防止直流母线电压对直流进线电源反灌。

楼主:
还有哪位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B:
变频器前级的三相整流单元,就是单向导电的特性,利用该单元的特性,实现了电源极性的反接保护功能。

网友C:
这是不是给电池接上一个单向的整流二极管了?
这样可是多功能:如前面说的,防反接,
还有的防倒流呢,有些电池有记忆的,就算毛剌倒回去,也给电池寿命有影响吧,(这句话是猜的)。

网友D:
我感觉给电容充电瞬间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相当电源短路,变频器里边有限流电阻,防止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B:
我曾经拆卸过一台5口交换机的外壳。
该交换机的电源适配器是外置的220V变直流9V的。当时因为外置的电源适配器遗失,需要重新配置电源适配器,又不懂插口线的正负极接法,所以要拆卸外壳出来查看。外壳拆卸完成以后,查看电路板的电源插头电路部分,大吃一惊,竟然还有桥整电路,本来外置电源适配器已经是直流输入了,电源在进入电路板以后,被迫再次进行整流?什么概念?
两级整流,意味着外面的供电电源极性可以随意变换,而不会因为电源的极性反接,烧毁内部的电路板。

网友E:
原来EPS用的是变频器!不知道输出是多少伏的?另外普通的单相输入变频器能用上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拆卸过一台5口交换机的外壳。

该交换机的电源适配器是外置的220V变直流9V的。当时因为外置的电源适配器遗失,需要重新配置电源适配器,又不懂插口线的正负极接法,所以要拆卸外壳出来查看。外壳拆卸完成以后,查看电路板的电源插头电路部分,大吃一惊,竟然还有桥整电路,本来外置电源适配器已经是直流输入了,电源在进入电路板以后,被迫再次进行整流?什么概念?

两级整流,意味着外面的供电电源极性可以随意变换,而不会因为电源的极性反接,烧毁内部的电路板。
一些看起来好像没用的冗余设计,其实大部分都是经验的总结,总有那么些情况是考虑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可以

网友G:
 补充一下  输入电抗器可以拟制突变电流 拟制谐波电流向电瓶倒灌

网友G:
  并限制充电时的电流上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