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大神们,我现在有两块24V电池怎么做可以增大它的容量而不改变它的电压值大神们,我现在有两块24V电池怎么做可以增大它的容量而不改变它的电压值,并联的话可以给个简图吗

网友A:
并联啊,初中物理课就讲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突然一下脑子懵了,

网友B:
成品电池直接并联,不知是否适合,未予注意过。

网友C:
直接并联就可以了,注意极性。

网友D:
什么电池呀,别乱并,起码要搞到电压一样才能并,电压不一样时,得找个电阻连着放电放到一样才成。
如果是锂电,电压不一样的话,会大电流烧到起火的。

网友E:
简单干电池倒没可以、如果是其它电池的话需要均压电路

网友F:
并联就好了啊 注意极性

网友G:
电池怎么可以不加保护就并联呢,小心炸了。他们电压不可能绝对一样,电压稍高的会向低的充电,会烧的

网友H:
8楼说的很好。直流电源并联不是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分别带各自的负载。然后大家共地连接。这样安全。如果负载分不开,必须电源并联扩容。那也不能简单的直接并,各串一个二极管,利用其单向导通特性保护不互相充电,杜绝直接并联产生的环流。

网友I:
直接并联,这们也敢乱说???!!!

网友J:
如果是传统的干电池,比如碱性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或者铅酸型蓄电池,可以直接并联电池组获得大容量。
如果是成品的锂离子电池组,因为单个电池内部有电池保护电路板,不能进行简单的并联。

网友K:
反正我们是不敢这么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8楼说的很好。直流电源并联不是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分别带各自的负载。然后大家共地连接。这样安全。如果负载分不开,必须电源并联扩容。那也不能简单的直接并,各串一个二极管,利用其单向导通特性保护不互相充电,杜绝直接并联产生的环流。
版主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不过以前干电池并连过,可以用,电池也是有内阻的,和变压器并联一样,只要容量电压一样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电池怎么可以不加保护就并联呢,小心炸了。他们电压不可能绝对一样,电压稍高的会向低的充电,会烧的
以往都是直接并联使用,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H:
回复 网友L:
要说也是,现在的车载电池,也都是串并联组成的。电池组串并联是可以的。电源整流器不好直接并联。

网友N:
电池理论上不可以直接并接,会存在自身消耗

网友O:
并接就行了